师傅们这种脚是什么作用,点位图点不动,

楼主(2020-04-30):
师傅们这种脚的标注是什么意思?,点位图点不动,板上有一处掉焊脚了,打开点位图却点不动这些标注。

网友A:
哪一个点位图,部分是空脚。。。。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包括苹果华硕技嘉联想等,让你少走弯路,更近一步

网友:
请教时最好发出点位,或说明是什么机型,才能让人家帮到你。

网友:
对不起,描述的不清楚。我用的是鑫智造的图纸,vivoY93点位图。在更换wifi时发现这脚掉焊了,从点位图查看相通点的时候发现这脚点不动

网友:
用这个查点位图试下账户登录,同时支持3台电脑在线,性价比高,更新速度快,注册就免费试用一周!下载试用:http://www.dzkj16888.com/soft/down.php?u=4067

网友:
这种情况空点较多……

网友:
点上去看不就知道走线了

网友:
可能是接地脚

网友(2020-07-18):
引用 网友A:
哪一个点位图,部分是空脚。。。。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 ...

对不起我只复制这点链接打开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