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舟K480n声卡周边的高清图,板好a24fd

楼主(2020-04-30):
求神舟K480n声卡周边的高清图,板好a24fd

网友:
在线等,急……有的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同求 ,刚修一个 就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 ,刚修一个 就是个问题

我是被刷子把周边的电容电阻刷了一下,好多错位了,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没大神有这个板子的帮忙拍下呀,急…………

网友B:
这个机器没图纸吗?  对照图纸 跑跑电路 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没图纸吗?  对照图纸 跑跑电路 就出来了

有就好了,不用那么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