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0,刚开始是不跑码,发现

楼主(2020-04-30):
联想s20,刚开始是不跑码,发现bios芯片坏了,换上同容量的bios芯片,现在跑码卡在29应该是不过显卡,换了个pcie插槽还不行,求pcie针脚定义

网友A:
不一定是插槽问题,电池装了吗

网友B:
还是再刷刷BIOS把,PCI-E A11 是复位  A13 A14时钟,剩下的就是3.3V供电,PCI-E和北桥连接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再刷刷BIOS把,PCI-E A11 是复位  A13 A14时钟,剩下的就是3.3V供电,PCI-E和北桥连接数据线

Bios换了三个了,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量一下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插槽问题,电池装了吗

装上了,电压量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