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4-30):
     型号:华硕X540UP     故障:进系统一会灰屏死机
     维修过程:拆机目测没发现什么问题,没进水什么的。先裸机进PE测试故障依旧,后刷了个BIOS后进系统半个小时都没事,也不知道为啥BIOS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型号:苹果A1502
     故障:不通电
     维修过程:拆开后盖明显看到这里这两个电阻已经烧了 ,这两个是PP3V42_G3H的主供电,拆下板子后发现是进水机 ,先去洗衣粉洗干净烤干后进行维修,测试发现PPVIN_G3H_P3V42G3H是短路的,而进水的位置就是PPVIN_G3H_P3V42G3H的滤波电容。将PPVIN_G3H_P3V42G3H的3个进水电容拆掉后不短路,将D7005前面的两个烧坏的电阻换掉,上电正常跑码,接屏显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型号:苹果A1466
     故障:无声
     维修过程:进系统发现没有找到声卡,先换了小板排线,无果。换了小板有声音,说明是小板导致的,对比打值发现原机的小板阻值偏低,在视网膜的料板上拆了一个同型号的声卡,换上去后,声音正常,维修结束。

     型号:苹果A1466
     故障:待机0.22的电流不触发,不亮绿灯
     维修过程:拆机打值,各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公共点也正常。测试PP3V42_G3H电压发现有8V多,发现U7090   pin1脚的反馈电阻都快碰掉了,找料板换了一个后电压正常,不能触发,绿灯不亮。测了EC的条件都正常,故怀疑EC烧了,因为8V过来直接给EC供电,所以很容易就烧了,但是手上没有同样的板号的EC,需要等待料板。

     型号:苹果A1466
     故障:上电0.22多掉电
     维修过程:拆机打值,各大电感对地值正常,拆下主板后发现被碰掉件 ,C8005电容已经被碰掉并且焊盘都掉了,而这个是PP5V_S0给U8005的供电,导致PP1V05_S0的二级转换电压不正常而导致0.22掉电,将焊盘补好线后,上电正常显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型号:苹果A1466
     故障:不触发,绿灯不亮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主板是进水的,洗干净烤干。进水的位置主要是EC的供电上面,L5001焊盘被彻底腐蚀的干干净净,打开点位,从别的PP3V42_G3H飞线到L5001,补上绿油后 ,上电正常,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型号:苹果A1466
     故障:触发上电0.33左右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是严重的二修机,CPU已经被干过 ,内存颗粒也被干过 ,各大电感打值并无短路。上电测试所以电压都已经出了。但是平台复位没有,SYS_PWROK_R和PM_S0_PGOOD都正常,由于这样的机器,我怀疑CPU坏,所以暂停维修,需要询问客户是否接受价格继续维修。就先收起来了。

     型号:华硕X43B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拆机目测没发现进水,经过测量发现+1.1VALWP的上管击穿导致大短,南桥已经对地,所以要跟客户报价,看看要不要继续维修。

     型号:联想E531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拆机打值各大电感正常,直接烧机。待机上管的公共点滤波电容明显发烫,拆除后不在短路,上电正常显示,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联想B470E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通病,铁皮管,改掉就可以,这个U居然还可以亮机,不过客户没带硬盘过来,不知道CPU集显烧了没有。

     型号:联想E40
     故障:上电0.4左右掉电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有点进水,处理干净,测试各路供电,测到3VSUS供电只要1.6左右,PQ68 G级只有3.4V,所以不够导通的,拆掉前面的PQ59使其强行上拉依然是3.4V左右,说明是PQ68或者PQ74之间的元器件打值G级被拉低,拆掉PQ68后,上电测试G级电压恢复到13V,换掉PQ68,装回PQ59。上电正常显示。进系统测试,键盘是坏的,维修结束。

网友:
对于小白的福利,先学习了

网友:
好多本本,羡慕

网友:
这技术不服不行

网友:
苹果机器修的很多啊。。。

网友:
可以啊,生意不错

网友:
除了羡慕,不知道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