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根线搞定七代华硕神机PRO554U无显示通病

楼主(2020-04-30):
今天上班由于自己太忙,同行拿来一台华硕换键盘,
我没有测试就给更换,装完无显示,
来张不亮机电流图看看

机器无显示,留院维修,检查,先看看底壳标识

接着拆出主板看看版号和条码

拔电小电池,自动上电,无显示
看看电流,0.322不动,外接显示器无反应

华硕通病刷bios,论坛找了一遍没有,谢谢老
铁给了原厂BIOS,刷了故障一样,运气不错
找到点位图,对着点位图,一顿测量,cpu-vcccore
0.875v,除了集显电感和独显电感没有电压,
其他大电感电压 ,都是正常。测量进入纠结,
有点想上bga做CPU,
不死心接着测量。运气不错终于找到问题了,

+12vsus 只有4.1v,+3vs只有2.4v

升压没有升起,只能换六角管pd8701,料板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型号一样的芯片,丝印L44的管子,没有管子,客户急着要
就给它一条线,看看这条线

来张清楚的

接着奇迹出现,电流变了

接上屏你猜猜

终于修好,分享给大家,开机快的BIOS和点位图也
分享给大家 ASUS

 会员509346300鑫豆2025-3-25 18:34
 会员155010300鑫豆2025-3-16 17:03
 会员831747300鑫豆2024-12-25 10:48
 会员60033300鑫豆2024-10-19 15:42
 会员1256433300鑫豆2024-10-14 07:47

网友:
楼主高人中的高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厉害,哈哈

老铁,谢谢你,能不能加加分支持支持

网友:
不错啊,确实是高手

网友:
老司机,牛X

网友:
楼主,二级电压管的G级出问题了?

网友:
老司机,这车开的稳!

网友:
二级电压管的G级出问题

网友:
厉害,小白学习了,技术贴,支持

网友:
楼主,这个电流测量怎么接哦?

网友C:
。。。帮忙换键盘  要开盖的你不检查下开机是否正常啊 ,晕 基本操作啊

网友D:
看来得看看图纸才行,要不楼主说的还是没明白。哈哈~~得多学习才行。

网友:
老司机,技术好

网友:
直接取了哪里的电?能改线路的都是大神。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有的人肯定加焊CPU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帮忙换键盘  要开盖的你不检查下开机是否正常啊 ,晕 基本操作啊

客户催老板催,我就换键盘没有测试,我老板急死了,客户说是好的,我说是坏的,说不清楚,好彩修好了,
要不就赔钱了,做维修就是在刀尖讨生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客户催老板催,我就换键盘没有测试,我老板急死了,客户说是好的,我说是坏的,说不清楚,好彩修好了,
...

再催都要测试开机正不正常 进系统正不正常  就害怕遇到埋坑的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催都要测试开机正不正常 进系统正不正常  就害怕遇到埋坑的商家

说得很对,一般我只修机,不测试,全部由老板接机,检测,刚刚那会老板忙其他事情
没有时间,由我来处理呢,没有想到快要翻船了

网友:
这机器修到过很多。不是你这提醒我忽略了很多。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铁,谢谢你,能不能加加分支持支持

我早早就加分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早早就加分了哦

谢谢你,老铁,谢谢多多支持

网友:
19V飞过来吗

网友:
已经形成习惯了,不管是清灰,还是换键盘,还是做系统!  必备的打座就是先开机,起码亮了才动手!

网友E:
图纸只要找到 一切都轻而易举 。维修就怕的没图纸 尤其是稀奇古怪的毛病  基本电压测量完了没问题 就只能乱撞了

网友F:
老司机了,借电压过来,开车稳定就好。

网友:
在忙也要测试一下电脑基本功能才拆机。

网友G:
对照了一下点位图,楼主的那条线把 ac_bat_sys 电压 拉到pd8701的第五脚12vsus ,公共点19v,拉到12v,可以吗,大佬解释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得看看图纸才行,要不楼主说的还是没明白。哈哈~~得多学习才行。

我也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凭着感觉修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只要找到 一切都轻而易举 。维修就怕的没图纸 尤其是稀奇古怪的毛病  基本电压测量完了没问题 就只能乱 ...

华硕图纸很难找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司机了,借电压过来,开车稳定就好。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是借了电压,但我加了一个10欧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照了一下点位图,楼主的那条线把 ac_bat_sys 电压 拉到pd8701的第五脚12vsus ,公共点19v,拉到12v,可以 ...

我是借了这个公共点电压,为了保险起见,我还加了一个10欧姆电阻,并且将pd8701拆掉,现在机器已经亮了,客户已经取机了

网友:
换完键盘没做好绝缘导致坏了也有。华硕粘壳键盘要小心一点

网友:
正在修这机子,,  上来看看,,原来     ,,,,,,

网友:
膜拜了,高手

网友H:
要是多来点楼主这样的贴子看那我技术都会进步了

网友:
这么快就上精了。。。还是手慢了

网友:
老司机淡定 技术好

网友:
换键盘最起码开机试试啊,。。。这不提心吊胆的, 修不好那不亏大了

网友:
图纸 点位都有吗

网友:
现在自学主板 电路维修 有前途吗

网友I:
做维修胆大心细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维修胆大心细有创意

谢谢你,有你的支持。我会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是多来点楼主这样的贴子看那我技术都会进步了

谢谢你,有你的支持。我会加油

网友:
我没有测试就给更换,装完无显示, 客户一般送机器时特好说话,取机器时基本要将机器所有功能试一遍,只要有问题,就会说,之前是好好的之类的话。维修难呀 到处是坑

网友:
楼主高人中的高人

网友(2020-06-02):
华硕神机   维修者的福利机

网友:
高手 确实厉害

网友:
取机器时基本要将机器所有功能试一遍,只要有问题,就会说,之前是好好的之类的话。维修难呀 到处是坑

网友:
确实是高手

网友(2020-07-21):
点位有的嘛,跪求啊

网友:
大神厉害  但是老司机换键盘前也要开机看看在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