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CM2 V1.0 USB全部不能用维修秒杀

楼主(2020-04-30):
                           H61H2-CM2 V1.0 USB全部不能用维修秒杀

USB的第四脚开启只有0.3V,

经过测量RJ9电阻损坏,一端5V,一端0.3V,拆掉直接短接OK.

直接短接RJ9,秒杀

网友:
目前还遇见这个板,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方法得当。

网友A:
一般都是拆掉芯片 1 8脚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拆掉芯片 1 8脚直连

芯片仅仅供电吗?感觉不妥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板!!!!

网友:
USB口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看帖子是可以深受启发的,学习了。

网友:
过流保护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拆掉芯片 1 8脚直连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要么找到故障点,要么随便找个5V作为开启,短接供电的话会烧USB设备的,不安全

网友:
学习了,感觉usb供电很少出问题的啊,

网友:
修了好久,最后那一刻才秒来。用了好多秒的呵呵

网友:
赞一个,来学习中!!!

网友:
V星的USB电压管遇过很多坏的,坏一个就会吧EN给拉低导致全部用不了还有可能会拉低SLP_S3导致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