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上电掉电后过1分钟后变0.01不触发,神州NTSN1521.VER.1.1.

楼主(2020-04-30):
各路大师路过帮忙指点一下,神州主板笔记本主板,接电待机电流0.11,在电流0.11按开机电流在0.93掉电。然后过1分钟后待机电流变成0.01不触发了,。没有电压短路,请各位大师这个0.11待机电流对吗?

网友A:
请各位大师这个板0.11待机电流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各位大师这个板0.11待机电流对吗?

这待机肯定不对。应该哪里有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时正常的

网友:
应该哪里有短路

网友B(2020-06-09):
你是几位电流表?是0.011还是0.11、你是三位电源还是四位电源、如果三位电源0.11待机有微短路、如果是四位0.011是正常的

网友:
插电不要触发摸摸网卡芯片、声卡芯片发热就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几位电流表?是0.011还是0.11、你是三位电源还是四位电源、如果三位电源0.11待机有微短路、如果是四位0 ...

是三位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三位电源

有短路我记得这款机子有个八角芯片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短路我记得这款机子有个八角芯片容易坏

拍照我看看是不是芯片位置是U4型号开头是P8还是P2

网友B:
看看有没有P2808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P2808先换

时间好久了机子都退回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