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r xs xsmax 11系列,换完电池出现无法验证电池信息

楼主(2020-04-30):
11系列更换屏幕也出现屏幕无法验证是正品,电池无法验证是正品,大神们有好的维修方法吗?

网友:
屏幕貌似是要搬屏幕上的ic,不搬的话没办法,反正不影响使用,也问题不大,跟顾客解释下就好

网友:
搬电池 ic 信息

网友:
试试换电芯呢?

网友:
我也换过,都提示,不知道咱个办

网友A:
保留本来的电池保护板,只换电池

网友(2020-07-20):
引用 网友A:
保留本来的电池保护板,只换电池

大神  你有 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