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手機買什麼放大鏡

楼主(2020-04-30):
各位師兄,小近來自學中,還未入門,
想購買放大鏡,請問有什麽維修手機用什麽放大鏡好?

网友A:
得买显微镜,放大镜倍数不太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买显微镜,放大镜倍数不太够

有沒有相關的推介?

网友B:
看你的预算了,既可以体式直接看实际的电路,又可以接电脑看大图的最好,可以参考迅维的老师讲课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预算了,既可以体式直接看实际的电路,又可以接电脑看大图的最好,可以参考迅维的老师讲课用的那种。

就是那一種?請明示

网友:
无法告知品牌和型号,可以在本网页的商城栏目里搜一下显微镜,先大概了解一下

网友:
看自己的经济条件,和是否长期做这个行业,长期做维修或者爱好科研就买好一些的,旧货市场也可以淘到便宜的二手,当然不差钱就买最好的

网友:
7-45倍的体视显微镜就可以了。

网友C:
刚刚入手了一台 7-45 倍的体视显微镜,使用效果非常好!
另加配了一个 2X 物镜,实际感觉用处不大,蚊子腿可以放大到满屏,用来看电路板会头晕。
建议加购一个 0.5X 或 0.3X 的物镜,可以增加工作空间。

网友:
有沒有相關的推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入手了一台 7-45 倍的体视显微镜,使用效果非常好!
另加配了一个 2X 物镜,实际感觉用处不大,蚊子腿可以放大到满屏,用来看电路板会头晕。
建议加购一个 0.5X 或 0.3X 的物镜,可以增加工作空间。

能不能推薦型號和那間店,謝謝

网友:
飞线15到20倍就好了

网友:
40倍手持放大镜,10元

网友:
如果整大事就要上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