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LE主板自动上电、不触发

楼主(2020-04-30):
小白,没有基础,在论坛找了一遍这个板子类似的解决办法,还是没解决。先说下我的维修过程:拿到板子是接通电源自动上电,按照类似问题,先查开关针待机电压5.1V应该属于正常吧,然后查开关到IO 的 822排阻,拆下来经过测量阻值正常,就焊回去了,怀疑是IO 的问题,IO为8718F-S,换了个同型号的,看到坛子说过8718的IO不用区别版本号,我也不确定不同版本的能不能代用。换上IO后,现在短接开关针,故障为不触发了,没了思路。求大神们指导

网友A:
估计是焊接io没焊好。或者io本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焊接io没焊好。或者io本是坏的

新的IO芯片呢,坏的几率不大吧,不过我焊完后用镊子刮了针脚没有虚焊的,会不会存在别的问题,我再尝试重新焊下IO!

网友:
有的IO芯片存有程序的,新买的是空的,上电显示诊断卡00

网友:
按照时序慢慢检查呗。看是那种不触发,也有可能是因为南桥没有发出slp-s3,io没有拉低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