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IB250MH REV:1.0 求个能用好用的BIOS

楼主(2020-04-30):
IB250MH REV:1.0  原问题是不接内存报警 接内存不报警不显示 论坛的BIOS都下了个遍 只有一个能正常开机 但头一次显示再开就不显示了键盘灯亮也能正常控制
其余BIOS都是不显  谁有工厂BIOS麻烦给传一个

网友A:
换U试试。           。

网友:
试试吧

启天M410官网合成已测试 IB250MH

网友:
谢谢你热心提供的BIOS  不过刷了还是不显  不知道啥情况了 花钱去买个试试吧

网友:
还需要BIOS,我有

网友:
有人测试过吗?能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试试。           。

换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B(2020-06-07):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今天也碰到同样的机器,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开机慢,3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今天也碰到同样的机器,同样的问题了。

没解决  花钱买了一个BIOS也是一样的  没搞了退机了

网友C:
淘宝买的  ,亲测可用,购买截图已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的  ,亲测可用,购买截图已附

淘宝买的  ,亲测可用,购买截图已附

网友(2020-07-25):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的  ,亲测可用,购买截图已附

看看可以吗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的  ,亲测可用,购买截图已附

请问你们都是怎么刷BIOS的? 用RT809F编程器吗

网友:
bios 可以亮机,但是报机器型号序列号错误

网友D:
今天才修到一个,拔掉内存报警,插上内存反复重启,有时还不跑码,刷过bios换u 内存都不行,报警时测spd 内存复位正常,掉电时测内存波不完整,最后三板斧方法,扣掉com 口芯片搞定。我的是这样修好的,以后碰到的老铁门验证下 验证通过加分哦,  芯片在pcie1x_1旁边,u29

网友(点评):
芯片确实烫,拆了后还是不能开机,,,一通电风扇直接转,

网友(点评):
厉害了 我的也是拆了就好了

网友(2020-09-11):
我也碰到一个同样问题的,刷个bios试试,谢谢各位了

网友:
想下载可是没有分

网友(2020-10-25):
我刷机了,hi还是报警

网友:
华硕b150M PLUS的有改成功的吗

网友(2021-04-13):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的  ,亲测可用,购买截图已附

可以用,咸谢楼主,附上亮机图,我的是内存报警三短一长,重复三短一长报警~

网友:
BIOS好用吗/

网友:
这个BIOS可用吗

网友:
已刷好,可以用,就是报警序号错误

网友(2021-06-01):
感谢分享,我的也是拆了u29就好了

网友:
刷了不行

网友(2022-01-21):
引用 网友D:
今天才修到一个,拔掉内存报警,插上内存反复重启,有时还不跑码,刷过bios换u 内存都不行,报警时测spd 内 ...

确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2-03-27):
我的是没有CPU供电  风扇狂转     沈阿原因

网友(2022-06-02):
幸好现在的SPI存储芯片耐力好经得起折腾,否则不断地拆焊,早挂了

网友(2022-08-15):
引用 网友D:
今天才修到一个,拔掉内存报警,插上内存反复重启,有时还不跑码,刷过bios换u 内存都不行,报警时测spd 内 ...

我的就是这个问题   拆了就好 了     感谢

网友(2022-09-18):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的  ,亲测可用,购买截图已附

非常好 感谢分享

网友(2022-11-06):
引用 网友D:
今天才修到一个,拔掉内存报警,插上内存反复重启,有时还不跑码,刷过bios换u 内存都不行,报警时测spd 内 ...

谢谢分享经验…… 这个IB250主板损坏率很高,之前的坏板子都是卖废品,手里还有2块坏板子,后面抽空检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的  ,亲测可用,购买截图已附

谢谢分享Bios,希望能正常使用……

网友(2023-05-28):
这个 I5-7400  容易坏

网友(2023-07-09):
主板相同,下载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才修到一个,拔掉内存报警,插上内存反复重启,有时还不跑码,刷过bios换u 内存都不行,报警时测spd 内 ...

通电自动上电掉电,风扇转速高。拆U29好了。

网友(2024-05-09):
我手头儿也有一块儿主板和这个故障类似。。。BIOS有问题

网友(2024-12-08):
碰到这个问题刷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