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OVA3I显示无背光

楼主(2020-05-01):
手机故障为开机能显示背光不亮,拆机测J1701排线座39脚供电断路,接上以后开机能有背光,但是开机显示一下华为LOGO就黑屏了,等进系统后按电源键黑屏在按亮,屏幕又能正常显示了,而且屏幕亮度不能调到最高,调最高后就无背光了,在吧屏幕亮度调回来,按下电源键黑屏后再按亮,又能显示了。后来怀疑升压电感不良,就更换另一个,但是更换后彻底无背光了,显示正常,高压一直没有,只有电池电压,在换原来的升压电感,还是背光全无,没有高压,目测对照点位图没发现掉件。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实测:电感阻值420,升压二极管+阻值595,电容612,其他都没有感觉不正常的阻值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
再换个电感

网友:
谢谢,买的新电感还没到,到了再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