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7不开机,但找不到故障点

楼主(2020-05-01):
本人是电子爱好者,正在尝试维修自己的iPhone7,手机因重摔导致不开机,拆机检查,现象如下:
  • 开机黑屏无反应,连电脑无反应,USB可充电1A多电流;
  • 主板开机电流200mA左右飘动,偶尔也会下降到50mA瞬间回升;
  • 电源U1801芯片左侧几十个电容几乎都是断路状态,如附图;
  • 用万用表测量发现PP_GPU_VAR、PP_GPU_SRAM_VAR、PP1V2_SOC电压为0;
  • 熏松香也没有发现明显发热地方;
目前已经没有了检测和维修的思路,不知哪位高人可以指点迷津,多谢了。

网友A:
电容正负极加个0.8V的电压试试,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正负极加个0.8V的电压试试,看电流是多少

照做,发现C1835、1841等五六个电容短路,查图发现都是PP_SOC_VAR信号上的电容,给主板接电4.0v测量PP_SOC_VAR信号还是有0.65v电压的。
个人感觉短路不在电容上,应该在其他地方。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哈哈哈!!

网友:
测量所有供电,发现只有PP_GPU_VAR、PP_GPU_SRAM_VAR、PP1V2_SOC这三个有问题,请问这三个信号有没有依赖关系?PP1V2_SOC是不是核心的供电?

网友B:
gpu供电是很难测到的,阻值也很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pu供电是很难测到的,阻值也很低

多谢了,你的意思是说不是GPU供电的问题,是我没测量到?那PP1V2_SOC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了,你的意思是说不是GPU供电的问题,是我没测量到?那PP1V2_SOC是什么样的?

私聊发电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了,你的意思是说不是GPU供电的问题,是我没测量到?那PP1V2_SOC是什么样的?

pp1v2组织正常吗

网友:
1.手机怎么照成的
2.电流起跳多少
3.能否先刷机看报错
4.你是装机用开机排开机的还是镊子短接的?如果用镊子的话你可能要按久点

网友:
摔过的就,掉点,断线,虚焊!
松香是熏短路的

网友:
查显示电路工作条件

网友:
这些电容阻值本来就低

网友:
你好,查了电路图PP1V2_SOC线路上有13个电容,测量二级值都在1500左右。

网友D:
这么折腾 时间都浪费不起 直接搬一个 快准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折腾 时间都浪费不起 直接搬一个 快准狠

就像解密一样,享受过程中的乐趣

网友:
不连机先换个u2再说

网友:
把u2换了先吧

网友:
跟那里有啥关系,不想费事的话有更简单的方法,现在不联机,直接把硬盘翘了,再看是否联机。联机看电流正常不,不正常再查,如果硬盘翘了还不联机,考虑电源和cpu部分吧。

网友:
重摔,小电流一般都是CPU降压电路问题,打开CPU盖子看看旁边线圈,有惊喜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3491.html

网友:
U2换个试试

网友:
压着cpu联机试试,不联机直接重做cpu

网友:
Gpu供电玩大型游戏才有,一般测阻值

网友(2020-06-01):
7代的CPU周围的供电电感摔后很容易虚焊 注意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