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14-3590图中电阻或图纸

楼主(2020-05-01):
DELL IN14-3590图中排阻阻值或图纸

网友:
客户来说笔记本不充电,我给换了电池也不好使,拆机后发现缺件。问客户增去过外部维修店回来就不充电了

网友:
10欧姆试试

网友:
三楼,强。装上就OK

网友:
连接到电池接口的,,,应该是SMB总线的。。。参看其他的就可以 很多是33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