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iaoxin 310公共点没有电压是什么问题,望大侠点拨一下

楼主(2020-05-01):
联想xiaoxin 310公共点没有电压是什么问题?从适配器接口进来是19v进隔离保护电路的两个管子,从第一个管子的D
极进但该管子s极没有电压出来,该场管也换还是没有,又把充放电芯片bq24780s也换了还是没有,如果从适配器接口焊一根线直接焊到公共点上绕过隔离保护电路哪两个场管就正常可以开机啦,这是什么问题?望哪位师傅解释一下多谢啦。

网友A:
后面可以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可以有短路吧

神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