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显示器改LED背光问题

楼主(2020-05-01):
是不是去掉r1亮度控制,j1开关信号,j2 j3 j4 j5供电,还是去掉l202那种比较好一点,对了某宝那种LED套件好一点,看了好多感觉都不怎么好,屏已经拆了就差买套件回来改了,先谢谢大神们帮帮我。谢谢楼下几位大神今天晚上已修改成功。LCD灯管替换LED灯管完美

网友:
淘宝件买回来直接连就行 供电 地 on

网友:
都是成套的板,就连接你的V+14V,V-地,ON接BL ON,BRI不用接。

网友:
就4根线。12-18v,  gnd  ,开关,  adj。

网友:
l202不能去掉,其它的可以不用管,最好去掉jp3 4 5。还有换的LED套件的板子供电不能太高了,虽然说是最高可以30v供电,跟据我换过的经验,20v以上供电板子发热,容易烧恒流板。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大神,明天板子到了开始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