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是什么电流

楼主(2020-05-01):
这是什么电流,搬板后这样 联机刷机报错4014,是上盖挂了吗,量内存供电没有短路。

网友:
电源晶振,试试起振没有

网友:
上盖电流,没装好

网友A:
苹果x  上盖没装好?给点专业意见好吗  看看上盖供电 或者就是cpu没装好

网友:
我的苹果7也这个电流。楼主好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x  上盖没装好?给点专业意见好吗  看看上盖供电 或者就是cpu没装好

我怀疑是cpu或暂存的问题,因为换了一个板底还是这样。

网友:
板底有问题 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找到问题了,硬盘到AP PCIE总线时钟请求信号没有阻值 。拆了直接量cpu也没有阻值AL38脚,应该是内部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