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显卡ATI HD6850 GDDR5

楼主(2020-05-01):
修主机更换下了一块坏显卡,杂牌子,原来后背已经发绿生锈了,清理完。通电无核心电压,查了电源芯片是UP1608PK 上网查下资料。首先量18脚VCC5是1.8V。好像不对,量来量去找不到线是去哪的。奇怪应该是5V吧。见到引脚前有2.2欧电阻和一只大电容,量了一下是5V电压的,按理应该是电源供电之类。但就是不通18脚。难道是断线。擦了下清理好。线路应该是去电容的。但断线了,但不知为何有1.8V电压。不管了,先把接上,开机还是无核心电压。又量3脚EN,无开启电压。难道又断线。接着跑线,该脚经0欧到左下角三极管3脚C极,也可能是场管,先不理,该三极管2脚接地,1脚有0.6V电压,导通把3脚开启EN电压拉低。再找该管1接到下面的管3脚,该管1脚接有电阻,2脚不接地。估计应该1脚要有分压拉低3脚0.6V才到开启EN。找着旁边两只电阻串在一起,上端接地。估计下端接电压。但为0V。又清理一下。刮了一下,断线了。于是接上。如图,开机有显了

网友:
观察得仔细!

网友:
学习了。这样的少见。

网友:
楼主够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太厉害了,我看教学视频的时候好象能明白,拿到板子,看到密密麻麻的贴片,立马就蒙圈了

网友:
心事缜密,仔细观察,手到擒来

网友:
受潮板,需要仔细查线路。受教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沉着稳重!

网友:
修机主要要有思路,思路有了才能找到目标。

网友:
这解说  这就厉害了 大神级

网友:
观察细微,哈哈,一般杂牌都不想搞,看到你这么说我打算翻翻箱底

网友(2020-10-23):
观察细微,楼主好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