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不触发 三板斧修二修机 简单方法处理

楼主(2020-05-01):
今天是五一 2020年的这个五一节 我们这里的电脑城异常的清静《清静 四川话 人很少的意思》晓不得是啥子原因《重启话 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意思》。算了还是不带方言了
没事干那就发个帖子吧  反正也好久好久没有发贴了。正好吧几天前遇到的一个二修联想Y500不触发的简单问题给大家分享分享。处理方法及其的简单 高手就不要评论了。
联想Y500笔记本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不开机 按开关键什么反应都没有。我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7毫安左右不触发 。看待机电流应该是有待机电压了的 。
客户说他上个星期在其他地方修过说是换的南桥芯片 修了回去第二天就又不能开机了。时不时的又能开机 但是就算能开机但是在用的时候有时候也要突然断电 。
我心里一想南桥都被干过了而且又是这种时好时坏的故障 估计又是什么疑难杂症不好修了。给客户说你这种故障不好修 要慢慢留下来检测故障。而且维修费也不是很便宜 大概在400-550元左右吧。这样说是想 先看看客户的能不能接受价格先。因为毕竟是其他地方修过了的 便宜了不想搞  太贵了估计客户还不如换主板呢。这个主板我估计的是是换主板也就不过400-500元就算修不好 到时候给客户换个主板也不会亏本 。客户说可以接受这个价格范围
等客户一走了后我一查这个主板价格 晕 TB拆机主板既然都要600-650元 一个三代的笔记本主板还这么贵 既然超过了有的联想四代独立CPU主板的价格 。一问原来是这个型号缺货了的原因。 没办法了 只有拆机修了 。三两下拆机吧裸板取了出来一看 什么上家说换过南桥的?南桥四周胶都没有动 。上家根本没换过南桥 目测了一下全板 上家只刷过BIOS和加焊过待机电源芯片 还有EC芯片也加焊过 其他都没有动过。

裸板上电测试 待机0.07 待机3V5V正常  按开关不触发 开关键上的电压只有0.7V左右 有时候能到1.9V左右 有时候只有0.3V左右
主板板号是 NM-A142的 网上找了没有找到这个板号的图纸 只有LA-8692P
开关接口JPWR1 第二脚电压实测只有0.3-1.9左右跳变
从ON/OFFBTN#追查到了D72  NM-A142主板上D72没有装  断开R1547电阻后R1116电阻两端都是3.3V说明R1116电阻是好的 。是其他地方把电压拉低了。
查ON/OFF到EC芯片的第125脚  测EC的工作条件正常 怀疑是EC内部有问题把3.3V拉低了
把EC芯片取掉后开关键的电压还是只有0.3-1.9V 慢变 。什么情况 ?难道板层出问题了?太复杂的事情我一般都不想去搞了。既然EC待机条件都正常 只是开机键的电压被拉低了。那我直接把EC的125脚翘起 飞线到开关键脚位就可以了 。我吧EC装回去后吧125脚翘起后通电测EC125脚电压是2.9V左右 。把R1547电阻移一下位置不让它于D72的3脚相连。
然后从R1547飞线到EC的125脚  测开机键上3.3V正常了 触发正常开机 。
测试3天 稳定 。客户取走付费500元 。 此机处理方法太简单 高手勿喷。

网友:
这技术还可以啊值得学习

网友:
利害啊,老哥。都是成都的那天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