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低价插座 斯诺霸拆解

楼主(2020-05-01):
买了4个最便宜的新国标插座,带安全防护阀门的。这种 都不带线,需要自己接线。
把28孔的拆一个看看做工。

包装纸上写:一体化铜片 看看是不是真的一体化。

看外壳 是新国标的 带安全防护阀
带指示灯和按钮开关。

额定功率:2KW

后壳 接线盖,无螺钉,还以为出厂忘了安装
掀开后,有一个螺钉包

接线柱  L火,  地, N零

这后壳,不好拆。不像子弹头和公牛,有螺钉可以拧开。
这个是很多塑料柱压在塑料孔里面,依靠摩擦力扣在一起的。
非常的紧。 暴力撬开

费了好大劲 ,终于撬开
里面没有任何类似显示器的塑料卡扣。
就是塑料圆柱 插在塑料圆孔里面。

蛮良心的,确实是一体化铜片
28孔能做到¥9.8元这价格,简直无敌。

地线没有缩水,和LN 铜片一样

铜片宽3.5mm,带负载2kw 应该问题不大。

抽出一个弹片,厚度凑合。回弹度很好。

用刀片刮了一下,内外颜色一致,是铜的。
怕买到铝片外面镀铜的。对这种插座,天然的不相信。

LED 红指示灯,限流电阻 220K欧
————————————————————
这价格,
相比同型号子弹头和公牛的,便宜一半。
9.8元,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A:
这个不算一体铜,是用螺丝联起来的,,时间长了会接触不好而发热,,,,而且铜片厚度不够,并且不是磷铜,所以容易变形, 变形后也会造成接触不好而打火

我发的这几张图,才是一体铜的,
磷铜弹性好,铜片有一定厚度,而且是一体铜。

网友B:
广告吗??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告吗??还是……。

不是广告。
我发的很多帖子,好多坛友都以为是广告。呵呵
这是我平时淘宝正常买的东西。
感觉比较好用的,就发出来,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算一体铜,是用螺丝联起来的,,时间长了会接触不好而发热,,,,而且铜片厚度不够,并且不是磷铜, ...

跟公牛的,肯定没法比了。
公牛插座那个价格,我是接受不了。
太贵啦。
个人比较喜欢子弹头的,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