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LED42K11P维修历程

楼主(2020-05-01):
接修一台海信LED42K11P转修机,主板RSAG7.820.4158、软件号0012(BOM3)、屏BE420CF-E01、数据是nor flash+nand flash、MST 6i78主芯方案,通电蓝灯亮不开机、电源板5V-12V-18V输出正常,无背光开启电压,主板5V-3.3V-2.5V-1.5V主要供电均正常,无上屏电压,此机有一个通病,就是电源板PFC检测电路3电阻异常也会导致类似现象,于是测PFC 380V 无异常,翻看电源板3电阻处也被翻面,排除电源板的可能。这状态有点像待机、但是此机待机应该是红灯亮。现在蓝灯亮、既然是nor flash+nand flash搭伙,哪25那边应该是走过了、重点在nand这边。上809看打印信息显示如下:

分析大概意思就是要继续升级。可是手头又没有能单独玩nand的工具,只能无赖放弃。思来想去、能不能通过盲升呢?因为不开机、也没背光、什么都看不见,就只能试试控制台了。说干就干、调出硬盘修复工具513版本,接好数据线、打开串口不停的敲键盘ESC键,然后开机、进入控制台,插上装有数据的U盘,U输入“usb reset”识别U盘、再输入“ustar“、窗口就会开始跑马了,U盘指示灯也开始闪了。出去转悠一下,回来查看打印信息如下:

这是待机的意思、于是摸摸触摸按键,动听的海信开机音乐来了,接上信号一切正常,现将用到的一些软件分享出来,希望帮到各位同仁,也请同仁帮忙加加分!

LED42K11P(0012)_MBOOT_C011.rar

25FLASH数据

解压成文件夹放U盘根目录

1一起下完解压成文件夹放U盘根目录

搭配809F进控制台

海信MST打印信息与故障判断MST6I78、 MSD6I48、MST6I98.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