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笔记本无线网卡间歇性不能

楼主(2020-05-01):
g480笔记本 无线网卡 间歇性 不能连接  重启一下机器 插拔一下网卡 偶尔就能用   ,哪里问题 哪里有虚焊吗

网友:
系统的面大。如果说是网卡不认有可能是硬件问题。网络经常连不上是系统

网友:
重做系统 还是不行  偶尔能用 重启一下就不能用了 间歇性 不能用 怀疑是板子 或是网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