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4310老本复活了

楼主(2020-05-01):
一客户,拿台笔记本来修,说想修好,用习惯了。一狠心,报价280。I5一代集成处理器,做工确实好,主板上很新。华硕的主板那是没法比,个人不喜欢华硕的本。开始进入主题,进入维修阶段。
DELL Latitude E4310不通电,0待机。电源头上的绿灯不亮,测输出0V,电源也是坏的。
图中蓝色是正常电压,红色是故障时的电压。

没有待机,要么没有过保护隔离,要么没有3V、5V待机电压。一步一步来吧。
习惯先从电源入口处开始检测。测到PQ4边上电压不对。看图中参考。
4脚G极应为9V,使PQ4导通,往后边输出正常的19V。
此时分析一下原因。以维修经验最有可能的列在前面,最不可能的列到最后
1、PR18为0欧电阻的信号SOFT_START_G,有过来的电,查看去了PU14的芯片2脚。
2、电容PU8漏电,本来隔离19V和9V的电,电容漏电使9V拉高到17V。
3、PQ4坏了。
4、2个分压电阻1兆欧串联分压产生9V,电阻阻值变化,分压后的电压自然也有了变化。

接下来开始动手。先拆下PR18,依旧是17V。这里标的是0欧,便其实是个几百K的电阻,万用表蜂鸣档测不会叫的。
下一步取下PC8,依然是17V。接着拆下PQ4,依然是17V,最后找2个1兆欧电阻换上,测出分压为9V了。
其它电路还原。PR18,原电阻装上,不去管它是不是0欧了。

此机修复。

螺丝盒,一盒在手,螺丝再也不乱不会丢失了。

网友:
可以 这么旧的机器 修好了  就是这螺丝盒有点小牛逼

网友:
这活干的仔细

网友:
一般用这种笔记本的都很有情怀,不得有一丝划痕,我平时修联想IBM系列啊老一点的机器都报价高的

网友:
螺丝盒 标注的很清楚的  用心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