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外置声音问题

楼主(2020-05-01):
故障:插上外置音箱,没有声音,必须重启或者休眠一下,或者是开机就插上才有声音
问题:这个是声卡本身的问题,还是周边元件问题。没遇到过,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排除软件问题 建议可以优先换个声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软件问题 建议可以优先换个声卡试试

外置声卡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