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E361P 宏基VX5-591G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5-01):
今天一早刚开门,来了个女孩儿,拿了个笔记本过来,说放一晚上就开不了机了,接过手,插上电源,确实不开机,跟她说要拆机检测,让她搁凳子上坐着等会儿先,她说要不这样,你先检测,我留个电话给你,我有事儿,得先走,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就行。哈哈,我就喜欢这样直接的客户。OK,拆机!看看是个什么鸟!
型号:VX5-591G
故障:不触发

拆开,检测到+3VALW短路,+1.0VALWP短路,两个电压同时短路的,多半都是桥坏了,好吧,还是按照流程,打开图纸,(鑫智造里面有)看看是个什么鸟
经检测,发现是桥短路了,断开了两个电压接的所有东西,都还是短,那么就只有桥了,这是SR30W的桥,之前发的有两颗,还剩一颗,跟客户报价!360!客户直接给我彪一句:干就完了!
好吧,干就完了!
上BGA,轻松的拔下,又轻松的拖平,轻松的去测量之前那两个电压,没短路,OK!装桥!

等他冷却,然后插上电源,电流一路小跑到1.1左右,好吧,刷bios,(4代以上的机器换了桥都得刷bios,不然会亮机慢,会无CPU供电)亲测!本来准备去淘宝买的,没想到论坛上有位大哥去买过,然后分享出来了,上RT809F,备份好原机的,万一出意外了呢,三两下完事儿!
插上电源,插上键盘,第一次开机,他重启了三次,是正常的,没一会儿,看到键盘大小写灯亮了,笑了然后我就笑了···
装机!所有的装完,开机测试,发现点不亮!然后一看键盘大小写灯都是亮的,不应该呀!仔细一看,发现暗屏!唉,本来就笑了,现在又哭了~没办法,查一下屏的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发现OV,量阻值,没短路,估计都是桥没干好,唉,看来得去同行那里找一颗了
又继续干桥,轻松的拆下,轻松的拖平,轻松的装上,轻松的冷却,轻松的上电,轻松的刷bios,轻松的插上电源,电流轻松的跑上去了,但是!我不轻松了!还TMD一个吊样!
只有一个办法了,找个3.3V接到开启信号那里去,找了LCDVDD,因为只有这个电压是开了机之后才出来的

短接完了之后,再次上电测试,发现还是暗屏!唉,换屏试试吧,换了屏之后,点亮了,唉,只有再给客户报一次价了
不管了,先装机测试,看看其他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经测试,其他无任何问题,一切正常!维修结束!接下来就是打电话给客户了!唉,烦!

顺带附上bios和图纸点位
LA-E361P 亮机快,

网友: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屏也坏了......可能,倒霉吧

网友:
各位大哥大姐,兄弟姐妹萌,加点分吧,我太难啦

网友:
二次报价是最痛苦的 就害怕给回你一句 你不是说哪儿哪儿坏了吗 怎么给我越修越坏了 。。。。。ε=(′ο`*)))唉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最怕遇到二次报价有的客户不好沟通

网友:
维修这一行最怕二次报价,我以前在深圳开家电维修店的时候如果像你这种情况自已亏钱搞,不找客户二次报价的。

网友:
只要修好  其他的就靠情商去交流了

网友:
暗屏就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就技术而言,换个桥长篇大论,屏暗不查原因也不去维修,这篇文章针对技术而言,最关键的就是在于修复屏啥这一块。

网友:
换桥后屏暗,就要换屏幕试

网友:
烧南桥的机器 正常的很 我遇到几台烧南桥的  南桥 本地网卡 无线网卡 屏幕 屏供电 都烧了的 不止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 不过你换个南桥才360 真低啊!

网友A:
屏暗为什么不试试修下屏

网友:
电话发一下呗

网友B:
植桥轻松啵?感觉你这样修机器我是老板都不敢请你,现在的桥140-160一枚,就这么轻松的拆下来

才360的报价不是白忙活半天?

网友:
也坏了......可

网友:
7代7700HQ吗?直接告诉客户换板,坏板卖给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植桥轻松啵?感觉你这样修机器我是老板都不敢请你,现在的桥140-160一枚,就这么轻松的拆下来才360的报价不 ...

没办法啊,现在这边市场就这样,鱼龙混杂,你不修,有的是人修,对于你说的植球,轻不轻松,那是技术问题,技术差,手工不好的人,半天都植不好,会植的人,三两下完事儿,这东西都是到自己的方法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植桥轻松啵?感觉你这样修机器我是老板都不敢请你,现在的桥140-160一枚,就这么轻松的拆下来才360的报价不 ...

我是确定了桥坏,才去拔的桥!你看我帖子写的这么轻松,实际上你是不知道我一个个断开链接,查了多久,没两把刷子,敢这么轻易拔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啊,现在这边市场就这样,鱼龙混杂,你不修,有的是人修,对于你说的植球,轻不轻松,那是技术问题,技术差,手工不好的人,半天都植不好,会植的人,三两下完事儿,这东西都是到自己的方法来的,

你是说个机技术好还是手工技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个机技术好还是手工技术好?

理论加实践!手工是第一!其次是技术,就算你检查出问题了,没手工你修的毛线啊!

网友:
后来呢,美女客户怎么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论加实践!手工是第一!其次是技术,就算你检查出问题了,没手工你修的毛线啊!

那暗屏换桥这么大神级操作都被你实践了,我这里只能小的看得一头雾水了,就剩膜拜了!

网友:
暗屏修背光,或者换LED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暗屏换桥这么大神级操作都被你实践了,我这里只能小的看得一头雾水了,就剩膜拜了!

因为是换了桥才出现的暗屏,不先考虑桥吗?

网友:
现在都不想 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暗为什么不试试修下屏

因为他。。。。。哈哈哈哈,  一量短路,随之。。。。。哈哈哈,看笑了

网友:
这个桥价格不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