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开机 电流上电0.04不动

楼主(2020-05-01):
奇怪的华硕 插电自动上电0.04.。。不动,,拆机刷了bios 不记得几个了,,,淘宝 官网 都试过,,故障依旧,,图片说话吧 没标出就是0v,cpu供电没出,开启供电都有,,susb_ec#木有,,cpu加焊过,也不行,,没招了,,,兄弟们给个方向啊,,

网友:
忘记写型号了 e502n  板号 e502na  2.0

网友:
cpu供电没出就修cpu供电

网友A:
检查EC 桥的待机电压。其他供电都正常吗。出CPU供电外。0.04很多供电还没有产生吧

网友:
查下南桥的PWOK信号

网友B:
遇事不决干南桥

网友C:
看你图纸上标的好像有电压吧

网友D:
按时序修啊 看看卡在哪一步

网友E:
华硕的这种主板,我修10台6台都是cpu坏了,不管什么问题

网友F:
遇到过一个没u供电的,刷bios好的

网友:
感觉顺着供电查

网友:
好奢侈,3010D

网友:
查RTC,EC′RST,PM_RMRST,BIOS脚电压,晶振是否正常和检查周边信号

网友:
cpu坏了,遇见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时序修啊 看看卡在哪一步

木有时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图纸上标的好像有电压吧

是的出来一部分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这种主板,我修10台6台都是cpu坏了,不管什么问题

我也是这么想的,,换u  客户就不一定换了就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遇事不决干南桥

哥,,我应经干了,,ec我也换了的,,,给个思路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EC 桥的待机电压。其他供电都正常吗。出CPU供电外。0.04很多供电还没有产生吧

图片标出了一部分的电压  是出来的,,测量着还有3个电压木有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一个没u供电的,刷bios好的

我刷了n个了 不行啊

网友:
0.04待机应该正常 看看是不是ec

网友:
这种烂板子CPU超爱坏

网友:
干 U 吧,这个U爱坏

网友:
啥型号都没写就来求助。看着CPU 废了

网友:
不要测了,就是CPU挂了。

网友:
查下 二级转换电压 还有就是 一直按开关 看下不能关机

网友:
干U要么放弃,这种板子测起来有时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我应经干了,,ec我也换了的,,,给个思路呗
我修X553MA,是取电池把+3VA_EC整短路了,买全新IT8985E换上也是不出SUSC_EC#和SUSB_EC#,最后拆个X550MD的IT8985E换上就好了。可能EC带程序。

网友:
CPU超爱坏

网友:
先查cpu供电,有图纸好查

网友:
bios是1.8v的吗,,你看下拆掉bios上电,故障是否一样,。一样的电流那恭喜你这bios带otp,。不一样那按时序修吧

网友:
干完南桥 干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