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重新发帖,8p无限白苹果请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故障代码

楼主(2020-05-01):
苹果8p无限白苹果无法开机,放一段时间又能开始,但是用不了多久又会无限白苹果无法开机。查看分析数据显示如下图故障代码i2c1,在论坛上了找了很久好像没有一样的,请各位修机大佬给诊断下,故障原因,以及维修方案,维修价格大约多少,再次谢过了,前边发了一贴但是图片非常不清楚。所以又发了一遍。版主见谅。

网友A:
尾插及震动换一下

网友:
明显i2c1白苹果重启故障,测下i2c1上拉电阻二极阻值和电压,看有无异常;不行点位图看下i2c1通往的所有ic或线路有无短路

网友:
外配全扣掉试一下

网友:
谢谢惺惺惜惺惺

网友:
基本前置  20%尾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插及震动换一下

多谢大佬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总线拉低,8系列先看板层,缺陷板直接搬

网友:
换尾插必杀,

网友:
mic,换尾插

网友(2020-06-12):
别动不动就尾插!英文说了是CPU的I2C1总线拉低了,查这条总线就好了。通mic2 时钟信号线,测电容C4308是否漏电更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