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10-14IKB板号DA0LV6MB6F0 EC IT8886HE-AXA是否得用拆机的才行

楼主(2020-05-01):
    如题,联想V310-14IKB板号DA0LV6MB6F0 EC IT8886HE-AXA是否得用拆机的才行呢?    原机的EC被烧掉了,买了两片所谓全新的上了,都是LED3灯亮桔色,电流上到0.19左右。
    注意,这是假上电。S5_PWR_PG被EC拉低,没有1.2v内存电压,但独显供电出来了。请参考图纸第59页自带时序。EC程序错乱了?刷了几个BIOS都是一样的现象。查EC的供电、复位等关键脚位未见异常。

    只有一个BIOS芯片U46,由EC和板载U共用,主板上R747,R748,R749,R750这四个电阻是有装的。但U46第一脚PCH_SPI_CS0#_R自始至终没有跳变。EC为啥不读程序呢?难道它自带程序?但按架构来分析EC不会带程序呀?有点糊涂了。

网友:
参考这个贴子,一样的架构。看来这款EC是有点古怪的。买了料板,三天后见结果。

网友A:
估计买料版的拆料 更换有很大的几率会好 期待下文

网友:
越来越难搞了  EC 也带程序  我刷L460的 没成功 8586  哎

网友B:
图纸上的ec型号是8512啊,找错图纸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的ec型号是8512啊,找错图纸了吧!

那只是一个信号的名字,不必在意。实物是IT8886HE-AXA.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只是一个信号的名字,不必在意。实物是IT8886HE-AXA.

原机bios发我看看,不是改me,

网友:
应该还是带程序。不单单代程序。还带了UUID 等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买料版的拆料 更换有很大的几率会好 期待下文

买来料板换了EC可以亮机了哟。

网友:
换了料板上的EC可以亮机了。
是不是EC的固件超过了EC内置容量,故此一部分固件放在EC,另一部分放在BIOS芯片里啊。如果真是这样,得算第五种架构了。

网友:
奇怪的事RT809H器件支持清单里也找不到这个型号。淘宝上的卖家是用什么编程器刷的呢?

网友D:
修了这么久机器第一次听说假上电,假上电是啥意思?要么待机偏高,要么短路,假上电又属于什么故障?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了这么久机器第一次听说假上电,假上电是啥意思?要么待机偏高,要么短路,假上电又属于什么故障?求解

此板在待机条件没有正常之前,就产生了独显供电。按时序并不属于正常上电。
对于同一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叫法。只要在同别人沟通的时候,别人能够理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板在待机条件没有正常之前,就产生了独显供电。按时序并不属于正常上电。
对于同一现象,不同的人有不 ...

哦,时序不正常

网友(2022-02-13):
手上一台不触发,看来只能买料板了

网友(2025-11-17):
我现在有一块一样的故障,根据时序,RSMRST#前面的所有电压都正常。但RSMRST#一直没电压。淘宝买了个ec,还导致假上电,内存都没电, 唯独独显供电直接出来。RSMRST#电压难道要在EC程序自检过后才会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