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解ID 无限DFU 求教 内存重装 cpu重装过了

楼主(2020-05-01):
ipad air 解ID 无限DFU 求教 内存重装 cpu重装过了

报错4014 盘换海力士的了 也不行

网友A:
慢慢修就行了 怎么给来一个秒杀

网友B:
硬盘周边看下有没有连锡掉件。查硬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周边看下有没有连锡掉件。查硬盘供电

硬盘打过阻值了  供电也有 修了两天 准备陪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修就行了 怎么给来一个秒杀

实在是折腾的无语了,才重做的 现在就差usb没换 应该没关系 脑袋都大了

网友:
硬盘有没有松动的点哦

网友:
换一个硬盘  秒

网友:
有一些焊盘断线用万用表打不出的,,估计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板底问题不用搞了

网友:
听说IPAD AIR的板底质量有点差,但是一般应该没问题。这种情况一般先测硬盘周围,确认没问题先换盘,没爆U最好别去动,以免扩大范围。

网友:
Ipad挑硬盘,有些能刷过去有些刷机报40

网友:
学习了,手里还有个解完id一会重启的,明天去先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我去年扩容2台好像到现在没问题。楼主运气欠佳。

网友:
A1474最好用免拆解id,底板质量不好容易出现其他问题头疼,实在不行跳id也是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