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显示器故障

楼主(2020-05-01):
这显示器刚过包保就这样了,拿去售后说屏幕坏了,买个新的,大神来看下什么问题

网友:
一直这样一下好一下坏的

网友:
屏有问题
你修修边条看

网友A:
拆开看下是不是有电容鼓包了?或者灯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下是不是有电容鼓包了?或者灯管电压

超薄的,拆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这么薄,用到哪些拆机工具,我去买一套回来,

网友:
我有个HPC24的也是这样,随机的就出波纹。怀疑是过热元件老化,打算先换板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