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进水机多故障维修

楼主(2020-05-02):
最近都比较忙,修板多了,最近都没怎么发帖。感觉手工比以前好多了(低调)。闲话少说,说正事!
接机望闻问切少不了,顾客描述疫情前进水了,感觉备用机就没想修了。后来拿出来用,发现充电可以开机,用着触摸不灵了。后摄像头打不开,指纹用不了(以前坏了不修),屏幕还阴阳屏好久了。多故障机。报价顾客同意维修。

触摸不灵换屏解决。6S以后好像触摸IC在屏幕排线上。换屏幕阴阳屏幕问题也解决了。心想换个后摄就完事了。没那么简单,故事开始咯。
换摄像头后故障依旧。把原进水头换其他机器可以照相。主板问题。查摄像头座阻值有一路无阻值。显微镜下观察掉件了。补上,绿油固化,摄像头问题解决。

心想坐等收钱咯。结果一装屏幕测试又阴阳屏。郁闷。仔细查显示触摸座阻值正常。耐心查吧。不是通病短接飞线,想多咯。换显示触摸电源无果,换背光升压芯片无果。一接屏幕郁闷了。屏幕不亮。电流正常,有显无光。吓我一跳,难道CPU搞鼓包废了不显示。
仔细一想。开始阴阳屏,一会又正常,后面有显无光。莫非最讨厌换自己没把握的显示触摸座坏了(以前没焊好过)。没办法,一量5.6脚对地无穷大。难怪有显无光。万用表笔用力压有阻值,换吧。

从好板拆一个焊上去,完美修复!

总结:进水机要注意观察细节。修手机前要望闻问切,了解手机基本情况,仔细分析!沉着冷静细致…当然手工也很重要。

网友A:
可以,,一路思路清晰!!手工也可以!!!主要相片拍得也不错!!哈哈哈

网友:
谢谢大佬评价

网友:
手机是6SP,少打了个字母。

,半夜写的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路思路清晰!!手工也可以!!!主要相片拍得也不错!!哈哈哈

很多论坛帖子图片看不清,特地注意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