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白求助,主板电源模块问题怎么解决?先谢了

楼主(2020-05-02):
                 大家好,求懂的大神帮忙看下,我在学修自己的一个老的三星r18笔记本,本本开机没反应,无待机电流,适配器插上一闪一闪的,那我先是从网上淘了个二手r18主板替换,本来能跑一会儿,被我替换升级cpu后,插上适配器,适配器也一闪一闪的(折腾星人没办法),我就以为是适配器坏了,又买了个山寨适配器,,还有主板debug卡,想自己弄好,结果山寨适配器插上二手主板后,闻到烧焦味,然后左边电源控制芯片0716上的两个mos管烧了,我就都不敢用了,现在的问题是,原装适配器(好的)插上原来的老主板(没烧的),还是一闪一闪的,我用万用表适配器电压正常,测主板上接出来的两个保险电阻,电容,各芯片电压输入,全部都是0,我怀疑是不是DC Jack这个头内部短路了,还是别的原因,应该怎么测,另外这个本本的电池还有但很差了,不知道正常的给它的充电电压该是多少,我能够用两块9v电池串联后模拟给主板供电试下么?实在头大,求助了, 任何回复都先谢谢啦

网友:
先找到图纸,了解电路原理,在进行维修

网友:
换了个好的也搞没了这就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