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2):
用电源屏幕显示正常,拔掉电源用电池就屏暗,换个测试屏用电池或电源都正常,换CM5091背光IC,接屏测试正常

网友(2020-06-21):
这个之前有修过,叫客户直接换屏了

网友:
好经验 以前遇到这个都是换屏了 下次也试试

网友(2021-05-10):
问下大哥,显卡螺丝柱左面那个晶振是多少频率的?要怎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