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M4A78LT-ML E REV1.02开机诊断卡D4不亮屏

楼主(2020-05-02):
原先可以开机亮屏,但开了几分钟就黑屏,后来动CPU风扇后就一直不亮屏了,诊断卡显示D4一直不跑。测PO03没有电压都是0V左右。内存测试卡VTT没有电压。请高手们指点,再下谢谢了。

网友A:
先花钱买个二手主板再去搞这个东西。。。。。。。。。抱死鸭头坑哟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花钱买个二手主板再去搞这个东西。。。。。。。。。抱死鸭头坑哟什么用啊

关键是没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