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800TX的VCC电压怎么会上升到17.8V呢?它不能启动了

楼主(2020-05-02):
CM6800TX的VCC电压怎么会上升到17.8V呢?它不能启动了 插好电再短接绿线,这样它能启动,各路电压都正常,空载状态。先短接绿线再插电,这样电源没有启动。能启动时测得6800的VCC电压是15.8V,不能启动时6800的VCC电压是17.8V,电源上主机表现也是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故障就在这个VCC电压上吗?
它之前换了保险,整流桥,PFC开关管和它G极上的两个小三极管,大电容(没容量了),6800第三脚上的一个4R7电阻,橙线上的一个滤波电容,还有6800IC。换了这些,它就表现出上述的问题

网友A:
你换的电阻还有问题吧,找一下具体的检测电路电阻

网友:
pfc电压多少v

网友B:
查一下PFC的输出电压是否在380V以上,CM6800的供电电压在30V左右,小板上的供电由光耦控制,+5VSB电压正常的话,主芯片6800供电应该没有问题,它的三脚输出低电平,控制初级的控制管输出电压供小板供电,电源才能工作。

网友:
刚测量得:市电225,电源能启动时大电容电压是377,不能启动时是3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PFC的输出电压是否在380V以上,CM6800的供电电压在30V左右,小板上的供电由光耦控制,+5VSB电压正常 ...

市电225,电源能启动时大电容电压是377,不能启动时是303
6800的13脚VCC能启动时的电压是15.8V,6800的VCC电压是由光耦控制一个A733的PNP三极管提供的
你后面三句我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电阻还有问题吧,找一下具体的检测电路电阻

6800的第三脚与整流桥负极之间的4R7电阻,刚测量没问题啊。它的15脚VFB到大电容正极之间的三个680K电阻也换过新的了。不能启动时15脚的电压是2V,能启动时15脚电压是2.5V

网友:
这电源接上主机能启动时,工作一天都没有问题

网友:
准备再次更换CM6800TX的时候,发现小板上有两个小电容连在一起了。把它俩分开,再换6800,现在先短接绿线插电也能启动了,明天上机试试。

网友:
上机都不能启动,空载就可以,受够这电源了,不理它了。

网友:
有功夫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
慢慢查找电阻吧,估计是某个电阻的阻值变化了,看不顺眼的就断开线路来检查或直接换了它。

网友C:
换输出监控ic和反馈光耦,也就是你说的vcc输出,还是不行就是高压侧的问题,如果猜的没错的话,6800的vcc是通过光耦反馈供电,光耦初级是待机监控ic控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输出监控ic和反馈光耦,也就是你说的vcc输出,还是不行就是高压侧的问题,如果猜的没错的话,6800的vcc是 ...

你说的没错,我先丢到一边了,以后再回来收拾它

网友D(2023-06-19):
我也遇到这问题,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