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看看这款HP主板不插cpu可不可以触发

楼主(2020-05-02):
朋友们,看看这款HP主板不插cpu可不可以触发

网友:
不装CPU不触发,除了部分中高端板,大部分都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
可以触发的这个

网友:
谢谢,你修过这款?

网友:
现在主板不触发,但我没CPU试!所以问问这款需不需要cpu插入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neng

不装cpu不能触发?

网友:
应该不触发吧。。。。。。。。。。。。。

网友:
可以的。这个可以触发的 有的会反复触发

网友:
FX-ISL-1 REV:1.0版本 SP#849953-001 AS#828984-001 主板采用Intel H110芯片 支持1151接口全系列CPU,b85的板没有cpu都开不了机了,这个板估计也不行,110的板,触发是可以,我试过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没CPU试   没有意义。能触发又怎样。

网友:
不知你想了解什么,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正常应该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
有 些不可以

网友B:
这种板好像要两个风扇才能正常运行,我手上的g41就是hp2080,装一个cpu风扇,没装主板风扇不能正常开机。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好像要两个风扇才能正常运行,我手上的g41就是hp2080,装一个cpu风扇,没装主板风扇不能正常开机。请 ...

品牌机不装CPU风扇会报错不开机

网友:
除非修过 并且当时在意了 ,一般还真没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机不装CPU风扇会报错不开机

谢谢,以后会注意品牌机

网友:
没CPU怎么修

网友:
不可以,上假负载。

网友:
感谢大家,后来又找了一块好的试,没有插cpu是可以触发的,cpu风扇会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