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显示充电

楼主(2020-05-02):
收到一台DELL 5420 拔掉电源显示充电中,接上电源不充电。所以电池能放电不能真实的充电。
BIOS排除充电芯片 BQ07A  排除 电池排除电源排除 各种信号检测花了几个小时最后
测EC 21脚ACAV_IN  3.3v 不正常 0V
好像由+3.3V_Alw   经过R338电阻。。看图R338 100K电阻补上正常

网友:
不充电的机子最不好修了

网友A:
acin  没有 电源电压能过来吗

网友:
EC有问题吧!

网友B:
原机器没有这个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机器没有这个电阻吗

原机 没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  没有 电源电压能过来吗

过了呢。所以有点懂的不接适配器还显示正在充电呢

网友:
楼主发帖分享经验辛苦了!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见过。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要原装的充电器

网友:
这个图纸上次找饿了半天

网友:
一般都是ACIN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