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小米161301-cn 原机备份BIOS

楼主(2020-05-02):
芯片型号W25Q128BV@WSON8

网友A:
小米都开始做本本了,厉害

网友:
这种免拆的,读取BIOS,成功率高吗?还没有使用过!

网友:
原机备份的,我给你改下原始ME,见下图【左为楼主备份的,右为修改后的】,我就只上传修改后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都开始做本本了,厉害

呵呵,客户都用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