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指点迷津

楼主(2020-05-02):
先期内存卡槽坏了再拆过程中把针脚弄断了许多。之后再测的各大电感都在0.17v~0.513v之间。但是开机后3,5v都有了,南桥和显卡供电都有了,就是内存和CPU不供电也没有电压,5秒后自动待机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第一个啊

网友:
我怀疑你在水贴

网友:
这都什么情况 不知如何使用万用表?

网友A:
V上面一条虚线 和 一条实线的 那个档位。如果电压是0V就可以怀疑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上面一条虚线 和 一条实线的 那个档位。如果电压是0V就可以怀疑是短路了。

没有你所说的那个档位。

网友:
一图的那个,二图是欧姆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V上面一条虚线 和 一条实线的 那个档位。如果电压是0V就可以怀疑是短路了。

测的各大电感都在0.17v~0.513v之间。但是开机内存和CPU不供电也没有电压。是什么情况?

网友B:
下面内存槽弄断线了。是否影响到了上面那个槽。仔细检查看看。是不是弄断线了。上面那个槽如果也不工作。那么CPU 电压肯定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内存槽弄断线了。是否影响到了上面那个槽。仔细检查看看。是不是弄断线了。上面那个槽如果也不工作。那么CPU 电压肯定不出来

有三个内存卡槽的,背面还有一个是好的,安装内存条开机也不行没有电压,按理来说,正面内存卡槽坏了一个不用,但背面完好内存卡槽也不通电压。还有就是这板子是7代CPU因为没有使用的是3代CPU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三个内存卡槽的,背面还有一个是好的,安装内存条开机也不行没有电压,按理来说,正面内存卡槽坏了一个 ...

7代U 你用的3代?这怎么能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7代U 你用的3代?这怎么能行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次开机启动了五分钟后自动待机了,因为没有风扇可能散热原因。之后有待机不能开机了,再之后内存卡槽针脚199到204针脚脱锡了,也焊不上,没技术拆坏了,开机灯亮五秒自动待机,看了一下零件也没用烧坏痕迹。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C:
免费送你想不想要?

网友D:
你不会拆第二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拆第二个吗

再拆掉了没内存卡槽了。

网友:
先测对地阻值

网友E:
可调电源都没有电流看不到修个几把毛,对地阻值也不测

网友F:
瞎搞什么?七代u你用三代u来用?

网友G:
七代u可以用3代吗?不搞废不罢休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调电源都没有电流看不到修个几把毛,对地阻值也不测

对地阻值是正常的。只是内存卡槽坏了,没有电压供给CPU和内存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瞎搞什么?七代u你用三代u来用?

没有七代u只是用三代u测试一下主板开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七代u可以用3代吗?不搞废不罢休呀

第一次开机就用三代u开机的,后面是内存卡槽坏了,导致现在内存条和CPU不供电了。

网友:
仔细检查内存插巢断的走线,注意过孔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免费送你想不想要?

我就看中你帝板子上的南桥了,说实话就值50,再折腾一下就值10块了。

网友:
ba这是4代U插槽吧

网友:
也坏了......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7代U 你用的3代?这怎么能行呢

大佬你太皮了,这么明显的MQ座哪来的七代U?

网友I:
明显的4代U,你三代U能装得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看中你帝板子上的南桥了,说实话就值50,再折腾一下就值10块了。

显卡也值钱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明显的4代U,你三代U能装得上去?

以前试过的,测试主板开机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地阻值是正常的。只是内存卡槽坏了,没有电压供给CPU和内存条

那就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和内存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这个显卡现在料板上多得很,反倒是没有桥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七代u只是用三代u测试一下主板开机用的

你说的七代u,不会指的是i7的换成i3的吧…七代的笔记本u我还没有见过是种座子的。你可以先修出内存供电先,再修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