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热风焊台买风机的好还是气泵的好

楼主(2020-05-02):
请教高手热风焊台买风机的好还是气泵的好

网友:
各有各的好,气泵吹电脑大芯片好一点风扇吹手机那种电路板好一点

网友A:
气泵的吧,气泵对芯片好

网友(2020-07-13):
引用 网友A:
气泵的吧,气泵对芯片好

我买了个气泵的,240,噪音太大了,平时风量只敢调到1,,,,有办法降低噪音吗

网友:
气泵风量和温度相对稳定,拆焊成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