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夫式维修V星游戏本MS-16J51不上电

楼主(2020-05-02):
接到一台V星笔记本  客户描述正常使用  关机后再也无法开机,插上电源待机0.02,按下开机键电流上0.04,排除小电池自锁  以及BIOS后  莽夫式换桥 此机器没有图纸   无法仔细查上电  简单测待机电压有  果断干桥 无图的情况下只能靠点平时的维修经验

网友:
学习了,桥工还是牛呀,一言不合开干

网友:
16j51  有图纸

网友A:
兄弟传我一份   我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传我一份   我没找到

我也是在迅维网下载的   链接懒得找了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MS-16J51_0A MS-1795.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在迅维网下载的   链接懒得找了

多谢兄弟

网友:
这机器炸桥的很多

网友:
经验丰富,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在迅维网下载的   链接懒得找了

论坛有,不过下载分10分

网友:
果然是莽夫,,,,,,,,,,,,,,,,,,,,,,,,,,,,,,,,,,

网友:
通病,很多台都是南桥晶体开裂

网友:
这个钱成本不低啊,楼猪的工作台好干净

网友:
好在是这桥有通病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易去搞桥

网友:
通病哪里找的,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6代桥的通病呀,市场上好多这样的假货

网友:
这也太直接了  报多少大洋

网友:
这板子的桥我作了好几台,但我觉得V星在作这个桥成功率算高的,而ACER是我觉得短路最多的...大多和焊盘有关...许多桥焊上後短路.都是焊盘问题...而不是桥的问题(这个桥作完我还是会写入原厂的BIOS)

网友:
这个机器换了桥,要刷BIOS不然电流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