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有偿咨询 笔记本无线网卡 间歇性不能连接

楼主(2020-05-02):
有偿咨询 笔记本无线网卡 间歇性不能连接,过一会就能连接 再手动断开 就又不能用了。编程器刷过 bios 网卡白名单 。哪里坏了?是不是哪里虚焊?能提供有效解决办法的 付费。谢谢

网友:
g480 i5 3230m  版号g48g48l 下乡版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换过 系统 不行

网友A:
当然要先换个无线网卡替换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先换个无线网卡替换一下哦

原机自带的那块 跟后来买的一块 都不能用 又拍了2块 还没发货

网友B:
刚遇到一个,让用外接的拿走了

网友C:
是无法连无线还是无法认设备?无法连接无线就装个win7 或者 官网下驱动试试或者屏蔽无线网卡引脚强制开启,有遇到过认设备不定时的无法搜索到无线,快捷键开启无线不管用

无法认设备就量无线网的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无法连无线还是无法认设备?无法连接无线就装个win7 或者 官网下驱动试试或者屏蔽无线网卡引脚强制开启,有遇到过认设备不定时的无法搜索到无线,快捷键开启无线不管用

无法认设备就量无线网的条件

系统认网卡 驱动都装好了。就是无法连接网络,抓狂偶尔也能连接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遇到一个,让用外接的拿走了

点赞 紫薯布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系统认网卡 驱动都装好了。就是无法连接网络,抓狂偶尔也能连接网络。

换官网驱动,或者屏蔽网卡针脚强制开启,具体百度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路由有问题。可以试试连下手机热点

网友E:
强制开启,具体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路由有问题。可以试试连下手机热点

确定不是路由器问题,手机 电视盒子 都能正常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强制开启,具体百度

试了 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官网驱动,或者屏蔽网卡针脚强制开启,具体百度

试了 还是不行

网友:
网卡有问题了.   插个usb的就好了多方便啊

网友F:
强行开启不行的话,就换网卡,再不行就外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强行开启不行的话,就换网卡,再不行就外接

实在没办法 就只能外接了 唉…

网友:
外接个无线网卡试试 ,怀疑是自带网卡天线有问题

网友:
真的,试试连手机热点,之前遇到过三四十个电脑手机啥的连都没事,但是就有一个笔记本,死活连不上,单连都不行,插外置无线就行。最后发现是路由器有问题,不是黑名单那种。重置路由就好,过十多天又不行。最后换路由解决的

网友:
我前几天自己的机子遇到过,手机可以连接,就是电脑不行,我用的usb网卡,显示连接失败,重启路由器也不管用,后来发现连手机热点可以,就想了个歪招儿,用手机中继这个网络,再用电脑链接中继的这个网络,断开在链接路由器,就可以了,具体哪的原因不知道,不过歪招儿可以试试

网友G:
强制开启,就能得知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强制开启,就能得知哪里的问题

强制开启无效 故障依然是间歇性的

网友:
Windows 网络诊断 发布者详细信息

找到问题
无线适配器或访问点有问题无线适配器或访问点有问题 检测到
重置无线适配器 已完成
调查路由器或访问点问题 已完成
请参阅 Windows 帮助和支持了解有关无线连接问题的详细信息 未运行

找到问题 检测详细信息

5 无线适配器或访问点有问题 检测到

重置无线适配器 已完成

网络诊断日志
文件名:  92A0116B-39B7-45D8-97AB-42F3F30EA362.Repair.Admin.1.etl

调查路由器或访问点问题 已完成

如果已连接到热点或域网络,请联系网络管理员。否则: 1. 拔下设备插头或关闭设备。 2. 设备上的所有灯熄灭后,等待至少 10 秒钟。 3. 然后再打开设备或再将插头插回到电源插座。若要重新启动有内置电池的路由器或访问点,请按下“重置”按钮并快速释放该按钮。
网络诊断日志
文件名:  2A0CDE2B-24D0-4820-8C28-367B8F815CFC.Repair.Admin.4.etl

请参阅 Windows 帮助和支持了解有关无线连接问题的详细信息 未运行

Windows 无法解决您的无线连接问题。

检测详细信息

诊断信息(网络适配器)
有关 网络适配器 诊断的详细信息:

网络适配器 Broadcom 802.11n 网络适配器 驱动程序信息:

   描述 . . . . . . . . . . : Broadcom 802.11n 网络适配器
   制造商  . . . . . . . . . : Broadcom
   提供商  . . . . . . . . . . . : Broadcom
   版本   . . . . . . . . . . . : 5.100.82.130
   Inf 文件名 . . . . . . . . . : C:\Windows\INF\oem5.inf
   Inf 文件日期 .. . . . . . . . : 2012年3月21日3:24:16
   节名  . . . . . . . . . : BCM43XNG20_NT61
   硬件 ID . . . . . . . . . . : pci\ven_14e4&dev_4727
   实例状态标志 . . . . . : 0x180200a
   设备管理器状态代码  . . : 0
   IfType  . . . . . . . . . . . . : 71
   物理媒体类型 . . . . . . : 9

诊断信息(无线连接)
有关 无线连接 诊断的详细信息:

正在诊断连接信息
接口 GUID: 1766b73d-3433-470d-9050-f277d0696512
接口名称 : Broadcom 802.11n 网络适配器
接口类型 : 本机 WiFi
配置文件: Guest-WiFi
SSID: Guest-WiFi
SSID 长度: 10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诊断到连接事件
自动配置 ID: 23
连接 ID: 33

连接状态摘要
连接开始于: 2020-05-03 17:35:59-984
配置文件匹配: 成功
预关联: 成功
关联: 失败
安全和身份验证: 未启动

可见访问点列表: 共 2 个项目,显示了 2 个项目
        BSSID                BSS 类型 PHY        信号(dB)        信道/频率    SSID
-------------------------------------------------------------------------
40-B0-76-52-E1-18        结构         <未知>        -34                9         PandoraBox
42-B0-76-52-E1-18        结构         <未知>        -34                9         Guest-WiFi

连接历史

关于自动配置 ID 23 的信息

  可见网络列表: 共 2 个项目,显示 2 个项目
  BSS 类型 PHY        安全性        信号 (RSSI)        兼容        SSID
  ------------------------------------------------------------------------------
  结构         <未知>        是                97        是                PandoraBox
  结构         <未知>        是                97        是                Guest-WiFi

  合适的网络列表: 4 个项目
   配置文件: CMCC-wRK7
    SSID: CMCC-wRK7
    SSID 长度: 9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由组策略设置: 否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可连接: 否
     原因: 0x00028002
   配置文件: iP8p
    SSID: iP8p
    SSID 长度: 4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由组策略设置: 否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可连接: 否
     原因: 0x00028001
   配置文件: Guest-WiFi
    SSID: Guest-WiFi
    SSID 长度: 10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由组策略设置: 否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可连接: 是
   配置文件: PandoraBox
    SSID: PandoraBox
    SSID 长度: 10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由组策略设置: 否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可连接: 否
     原因: 0x00028001

关于连接 ID 33 的信息
连接开始于: 2020-05-03 17:35:59-984
  自动配置 ID: 23
  配置文件: Guest-WiFi
  SSID: Guest-WiFi
  SSID 长度: 10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预关联和关联
  硬件制造商(IHV)提供的连接设置: 否
   硬件制造商(IHV)提供的安全设置: 否
   配置文件符合网络要求: 成功
  802.11 预关联状态: 成功
  关联状态: 失败 0x00038002
    关联原因代码: 0x00000000

关于自动配置 ID 22 的信息

  可见网络列表: 共 2 个项目,显示 2 个项目
  BSS 类型 PHY        安全性        信号 (RSSI)        兼容        SSID
  ------------------------------------------------------------------------------
  结构         <未知>        是                100        是                PandoraBox
  结构         <未知>        是                100        是                Guest-WiFi

  合适的网络列表: 4 个项目
   配置文件: CMCC-wRK7
    SSID: CMCC-wRK7
    SSID 长度: 9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由组策略设置: 否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可连接: 否
     原因: 0x00028002
   配置文件: iP8p
    SSID: iP8p
    SSID 长度: 4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由组策略设置: 否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可连接: 否
     原因: 0x00028001
   配置文件: Guest-WiFi
    SSID: Guest-WiFi
    SSID 长度: 10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由组策略设置: 否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可连接: 是
   配置文件: PandoraBox
    SSID: PandoraBox
    SSID 长度: 10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由组策略设置: 否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可连接: 否
     原因: 0x00028001

关于连接 ID 32 的信息
连接开始于: 2020-05-03 17:35:49-299
  自动配置 ID: 22
  配置文件: Guest-WiFi
  SSID: Guest-WiFi
  SSID 长度: 10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预关联和关联
  硬件制造商(IHV)提供的连接设置: 否
   硬件制造商(IHV)提供的安全设置: 否
   配置文件符合网络要求: 成功
  802.11 预关联状态: 成功
  关联状态: 失败 0x00038002
    关联原因代码: 0x00000000

关于连接 ID 31 的信息
连接开始于: 2020-05-03 17:35:31-926
  自动配置 ID: 22
  配置文件: Guest-WiFi
  SSID: Guest-WiFi
  SSID 长度: 10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预关联和关联
  硬件制造商(IHV)提供的连接设置: 否
   硬件制造商(IHV)提供的安全设置: 否
   配置文件符合网络要求: 成功
  802.11 预关联状态: 成功
  关联状态: 失败 0x00038002
    关联原因代码: 0x00000000

关于自动配置 ID 21 的信息

  可见网络列表: 共 2 个项目,显示 2 个项目
  BSS 类型 PHY        安全性        信号 (RSSI)        兼容        SSID
  ------------------------------------------------------------------------------
  结构         <未知>        是                100        是                PandoraBox
  结构         <未知>        是                100        是                Guest-WiFi

  合适的网络列表: 4 个项目
   配置文件: CMCC-wRK7
    SSID: CMCC-wRK7
    SSID 长度: 9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由组策略设置: 否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可连接: 否
     原因: 0x00028002
   配置文件: iP8p
    SSID: iP8p
    SSID 长度: 4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由组策略设置: 否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可连接: 否
     原因: 0x00028001
   配置文件: Guest-WiFi
    SSID: Guest-WiFi
    SSID 长度: 10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由组策略设置: 否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可连接: 是
   配置文件: PandoraBox
    SSID: PandoraBox
    SSID 长度: 10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由组策略设置: 否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可连接: 否
     原因: 0x00028001

关于连接 ID 30 的信息
连接开始于: 2020-05-03 17:35:21-224
  自动配置 ID: 21
  配置文件: PandoraBox
  SSID: PandoraBox
  SSID 长度: 10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预关联和关联
  硬件制造商(IHV)提供的连接设置: 否
   硬件制造商(IHV)提供的安全设置: 否
   配置文件符合网络要求: 成功
  802.11 预关联状态: 成功
  关联状态: 失败 0x00038002
    关联原因代码: 0x00000000

关于连接 ID 29 的信息
连接开始于: 2020-05-03 17:34:58-479
  自动配置 ID: 21
  配置文件: Guest-WiFi
  SSID: Guest-WiFi
  SSID 长度: 10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预关联和关联
  硬件制造商(IHV)提供的连接设置: 否
   硬件制造商(IHV)提供的安全设置: 否
   配置文件符合网络要求: 成功
  802.11 预关联状态: 成功
  关联状态: 失败 0x00038002
    关联原因代码: 0x00000000

诊断信息(无线连接)
有关 无线连接 诊断的详细信息:

有关此会话的完整信息,请参阅“无线连接信息事件”。

帮助程序类: 自动配置
初始化状态: 成功

正在诊断连接信息
接口 GUID: 1766b73d-3433-470d-9050-f277d0696512
接口名称 : Broadcom 802.11n 网络适配器
接口类型 : 本机 WiFi
配置文件: Guest-WiFi
SSID: Guest-WiFi
SSID 长度: 10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诊断结果: 发现问题
涉及的问题: RNWF MSM Helper Class

根源:
Windows 无法连接到“Guest-WiFi”
可再次尝试连接。

修复选项:
重置无线网络适配器
此操作将会先禁用然后启用该计算机上的网络适配器“Broadcom 802.11n 网络适配器”。

诊断信息(无线网络适配器)
有关 无线网络适配器 诊断的详细信息:

有关此会话的完整信息,请参阅“无线连接信息事件”。

帮助程序类: 本地 WiFi MSM
初始化状态: 成功

正在诊断连接信息
接口 GUID: 1766b73d-3433-470d-9050-f277d0696512
接口名称 : Broadcom 802.11n 网络适配器
接口类型 : 本机 WiFi
配置文件: Guest-WiFi
SSID: Guest-WiFi
SSID 长度: 10
连接模式: 结构
安全: 是
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 否

诊断结果: 发现问题

根源:
由于未知原因,与“Guest-WiFi”的无线关联失败

    详细根源: 802.11 连接失败,状态代码 1: 未知故障

修复选项:
重新尝试连接到“Guest-WiFi”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尝试重置访问点,或者与网络管理员或硬件制造商联系以获取进一步帮助。

网络诊断日志
文件名:  92A0116B-39B7-45D8-97AB-42F3F30EA362.Diagnose.Admin.0.etl

其他网络配置和日志
文件名:  NetworkConfiguration.cab

收集信息
计算机名称:  WIN7X64XMOBILE
Windows 版本: 6.1
体系结构: amd64
时间: 2020年5月3日 17:36:05

发布者详细信息

Windows 网络诊断
检测网络连接问题。
程序包版本: 1.0
发布者: Microsoft Windows

网友:
我想问下路由器是不是5GWiFi,连接2.4的试试。有些老网卡不支持2.4      手机共享热点默认2.4

网友:
刚开机不行,开机一会 就能连接。怀疑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gpu 边上 就是 无线网卡 插槽 。哪里虚焊会引起 WIFI间歇性不能连接。

网友:
贴不要沉 不要沉

网友:
排除下路由器有没问题

网友:
换网卡,不行强开

网友:
看你的系统应该有点老,估计只能换电脑了,,,,,,,,,,,,,,,,,,,,,,,,

网友H:
直接加焊网卡芯片,还不行就换网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直接加焊网卡芯片,还不行就换网卡。

老兄,无线网卡 坏的可能性很大吗?会不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无线网卡 坏的可能性很大吗?会不会是主板的问题。

像这种情况主板一般很少坏的,都是无线网卡坏的多,加焊网卡芯片不行就换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