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mini4不充电

楼主(2020-05-02):
mini4不充电,通过鑫智造图纸锁定,为U2芯片损坏,替换后,正常

网友A:
不知道哪里有这个单独的U2买,,还是只能从旧机器上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哪里有这个单独的U2买,,还是只能从旧机器上拆吗!!??

某宝很多的,

网友:
开机充不上电,关机就行,电池检测脚问题?好像直通cpu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