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小米黑鲨1不充电

楼主(2020-05-02):
小米黑鲨1不充电,小排座子没有5V,而且为插口外观损坏,直接替换后,完美修复,重点把控温度。

网友A:
两个定位脚不插到底不行,我直接是300度干的。换了两个了。顺便问一下楼主座子哪买的?需要改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定位脚不插到底不行,我直接是300度干的。换了两个了。顺便问一下楼主座子哪买的?需要改脚吧?

找一个只要能装上去的就行,不管改不改脚,能充电,那就是好的!

网友:
这个小板,三百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