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X310U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5-02):
型号:华硕RX310U,板号:ux310uv  r2.0故障:拔电池后插电源可以自动开机,在系统里面关机以后按键盘开关没有反应,无法开机上电,
维修步骤:1、查键盘开关按开机键有电压下拉动作确认键盘没有问题,
2、刷BIOS以后故障依旧,
3、测小板(USB板)休眠管,表笔标点处只有0.3V,明显不对 ,跑电路到EC旁边一个103排阻 ,发现排阻阻值偏大,
4、换之,OK了

网友A:
应该算通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算通病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目前只修到这一台

网友(2020-06-12):
    我今天也修到一台这样的,拔掉电池自动上电,进系统后只要不拔掉外接电源都可以触发开机。 只要你拔掉一下电源再插回去都触发不了。也是这个排阻的问题。  谢谢楼主的贴,要不还不知道修到啥时候。

网友(2020-07-14):
通病感谢楼主 今天遇到一台一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