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REV-1.01 已改BIN格式

楼主(2020-05-02):
华硕P8H61-M  REV-1.01 已改BIN格式

华硕P8H61-M REV-1.01 已改BIN格式.zip

网友(2021-09-05):
这个bios刷了可以用,谢谢分享,之前主板故障是开机显示屏亮一下就黑了,提示无信号输入

网友(2022-03-06):
刷了 可以跑马  还是不亮 电压都有。, 不知道怎么修了,,,,,,,,,a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