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2 每日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5-02):
    型号:联想G475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通病,开关板断线,不好就可以

    型号:联想T42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这种机也有通病,一般键盘爱坏,还有就是晶体管。拆掉键盘用镊子开机也不触发,拆机后发现没有进水什么的,测试无3 5V ,打值发现VCC5M对地,烧机大法判断出是VCC5M的滤波电容坏了,换掉后打值正常,上电正常显示,进系统测试OK

     型号:苹果A1286
     故障:进系统花屏
     维修过程:这个也是显卡通病了,以前加焊过,所以选择重做,做完进系统测试正常。

     型号:鸿基VZ5-591G
     故障:不显示
     维修过程:刚开始接到手是不显示,大小写键切换无反应。后盖螺丝一颗没有,拆开拔下电池看电流已经跑马了,拔插内存后变成大小写切换有反应,但还是不显示,不是暗屏。拆开屏发现也是被人拆开过的,重现拔插屏线,显示暗屏。测量发现屏的升压二极管击穿,升压芯片也烧了,没有这样的芯片直接让客户换屏。

    今天维修的比较少,都在拆拆装装前两天收起来的。不修或者修好的收尾。小新潮 7000的芯片到货,但是卖家发错了型号APL5934D发成了APL5934A,经测试不能代换,也许可以代换需要改外围的电阻吧,但是我这个没有图纸,所以还是选择继续等待原型号。

网友A:
你这生意还行啊。接的是同行还是散客?

网友B:
一天修得挺多的,不知价格怎样利润怎样

网友:
每天记录,挺好的,心中有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生意还行啊。接的是同行还是散客?

都是同行的,很少散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天修得挺多的,不知价格怎样利润怎样

都是修同行的,价格肯定高不到那里去咯

网友:
G470,G475开关小板通病,自己开店的?生意 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