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Y400的主板开不了,不知道怎么修,有没有师傅指点下

楼主(2020-05-02):
故障是开机风扇转一下然后狂转,就不行了,不懂笔记本的维修思路,有一点点基础,来个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A:
站内有图纸和点位,看着图纸在点位图上找位置测信号和电压都正常么,不懂就去维修店或者寄修迅维维修处

网友B:
看电流啊 不行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流啊 不行先刷bios

没有那个工具

网友:
不懂建议找专业的检修吧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的就当练手了,如果是别人的就找专业人士维修,以免越修越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的就当练手了,如果是别人的就找专业人士维修,以免越修越坏

自己的,关键不知道如何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的,关键不知道如何测量

不装cpu可以测试吗

网友:
没有电路基础。 只是一级维修就更换内存试试 不行就主板硬件故障了,二级维修你应该找专业师傅

网友:
替换法判断起来最快,其他的技术都是说起来一句话做起来搞老半天;换CPU 内存 屏幕 硬盘 电源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站内有图纸和点位,看着图纸在点位图上找位置测信号和电压都正常么,不懂就去维修店或者寄修迅维维修处

哦哦,有空去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站内有图纸和点位,看着图纸在点位图上找位置测信号和电压都正常么,不懂就去维修店或者寄修迅维维修处

不插Cpu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