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7拆字库解锁有账号

楼主(2020-05-02):
拆字库解锁开机激活有账号  有没有手撕神器怎么办   写了一个低版本的全字库解决

网友:
拆字库温度不能太高  我是320度拆的  不可以翘  不可以翘  不可以翘

网友:
开机有账户的可以用手撕神器解除  我手上没有  只能写低版本的全字库

网友:
ufs的字库这么脆弱了,emmc随便拆都没事

网友(2020-06-30):
什么风枪320拆的?

网友:
320要拆多久啊

网友:
80发深圳解不香吗,免拆机解无风险。这样搞主板容易出问题!

网友:
手撕神奇就是代替手指操作的一款硬件 配上写的一个程序代替手动手撕而已  oppo解账户我有三个方案一步一步走基本都搞定了

网友:
直接某宝80元,远程解,我解了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