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281-10 暗屏

楼主(2020-05-02):
                                      2020年5月2日     晴有时多云        五一劳动节第二天(劳动者不放假的节日) 版号:820-00281-10
      前    序:同行发来的苹果笔记本A1707(带TouchBar那款)加电时显时不显。
      检测过程:拆机发现故障是暗屏,这款机器测量起来不是很方便(机器检测不到电池不触发)大部分的屏幕元器件都在主板背面。测量后发现背光升压不对只有12V左右 而且还在持续的下掉(正常数值为48~49V)。用示波器测量发现开机的瞬间有48V左右的电压,然后就掉了。直奔背光芯片发现芯片的开启脚位电压是没有的,经过二次通电测量发现机器背光工作的瞬间是有开启的瞬间就没了,也就解释了瞬间有48V的背光供电。 但是纠结的是这个机器的背光开启信号是直接由EC发出的,加焊EC无果后断开通往芯片开启脚的0欧电阻,想通过这个办法判断下下是屏幕背光短路造成的保护还是EC工作不正常、测量后发现即使把EC和升压芯片之间断开还是只有屏幕工作的一瞬间这个开启信号就没了。从LID休眠电路借了一个信号过去后,上电有48V电压输出但是屏幕背光还是亮不起来(个人怀疑可能是时序不对导致的)、连续开关几次发现只要EC发出的背光开启信号是持续的3.3V屏幕背光就可以正常点亮显示(时显时不显的机器)。
      特此求助:坛友、版主,有没有维修过类似的故障可否提供下宝贵的经验,还是说苹果的这款机器开启背光的时候需要一些别的条件,(强开背光是没有用的)。
          机器的图纸点位论坛里大把的有需求的可以自行下载。

网友A:
看下是不是 屏幕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 屏幕断线了。。。。。

感谢回复,这个关注过了 屏幕亮的时候无论怎样去摆动屏幕背光都不会出现抖动或者暗屏的迹象。

网友:
个人建议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不稳定的?

网友:
谁能解答一下 这4对信号的确切含义 和指向

网友:
我是来看你17年给人评论的,原来你活得好好的。